我有一个杰微

楼主(2010-11-06):
我有一块杰微的主板看起来像915,键盘接口没有5V电压,我测了一一下IO芯片控制MOUSE ,KEYBORD,的data,clk,都有5V电压输出,可是就是接口没有,我看有一个JMP,不知道应该跳在那?

网友:
JMP随便接一下,测测电压不就知道了,还有,键盘接口周围有个给键盘供电的保险电阻测测通断?

网友:
量一下保险和排阻有没有坏

网友:
有红5V直连跳线帽一端 紫5V接跳线帽另一端 跳线跳在红5V这边

网友:
找不到就从PS2接口 的5V供电保险跑线找到相连的线。

网友:
把键盘鼠标口后面的排容摘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