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程序问题大家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0-11-06):
一台dell  500的机子  片子为:25x16vs1g 用编程器刷不了。提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继续吗?

这样的提示信息。我用的bios座子是sop 8小口的座子。。飞线到座也上也是。

就是刷不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器件在输入的时候记得在最前面加一个W,不然是刷不了,我在580U上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的500P现在还没有碰到过本子的BIOS刷不了的
除非BIOS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一是BIOS蕊片坏二适配器型号不对

网友:
还好我买的不是500P
不知大家用威龙VP480 有没遇到BUG?

网友:
你的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500P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