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A6000C机器主板故障

楼主(2010-11-06):
L-A410MV星代工主板,加电无显示,更换内存显卡依旧,判断为主板故障,数码卡跑到0B-0C,停几分钟后显示联想LOGO,然后再等几分钟后显示CMOS错误,键盘检测不到。各供电点正常。

网友:
BIOS刷过也不行。。。主板上CPU核心供电VTT,内存供电VTT 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维修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查PS2接口电路这是明显的PS2引起档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