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网卡

楼主(2010-11-06):
主板做系统认网卡但不显示什么型号的。下载驱动不管用。主板上写的是8139D的 主板是台众的
装个独立的网卡也装不上驱动。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一是:驱动不对
二是:弄独立网卡要把集成的在BIOS中关掉
三是:南桥

网友:
可是弄个独立的也不管用。这跟南桥有关系么。?? 我试试关掉BIOS试试。!!

网友:
如果驱动是正确的话,个人感觉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驱动不对啊!

网友:
老大 驱动精灵里边没有显示是什么网卡型号,只写得是个网卡。。 不过独立的网卡驱动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加个独立的网卡还要关掉BIOS里边的网卡。

网友:
如果有集成的网卡,先把集成的去掉,这样加独立的还不行的话,就要进bios关了集成网卡,如果再不行,就是集成网卡(虽然已经去掉)的mac地址变0了,一定要在bios中关了独立的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