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疑难杂症!!

楼主(2010-11-06):
R61 开机报警先一声 顿一下 后连响三声 换内存不行 不放内存也响 可调电源跑到0.87 各位高手看看!!
电源

网友(2011-01-30):
是BIOS坏了吧,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再检查内存供电,北桥。

网友:
先查各种电压要正常

网友(2012-06-04):
我这也有台跟你一样 的问题,你搞好没?

网友:
拔掉内存 看电流多少!
如果没到0.8 插上内存!
如果还停,就是显卡不过了

网友:
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吧,电流这么小,不然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2016-07-26):
我也遇到 开机一长两短 嘟 嘟 嘟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吧,电流这么小,不然就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