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W80p白屏

楼主(2010-11-06):
清华同方TFT19W80p白屏,是屏的故障。屏上面有个小芝麻三极管是的。上面写着11 K7。烧了。怎么代换啊!!!求救

网友:
找个好的拆出来测量分什么类型的管就用什么管代换。只供参考!

网友:
你把屏的型号说一下 才好帮你看看

网友:
我个人建议,从掏宝网上订购一块一模一样的屏电路板。从上面拆件。

网友:
三极管贴片式的  NPN换NPN  PNP换PNP  形状一样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三极管坏了已经。没有办法量。屏的型号是SVA190WX1-05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