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液晶屏(M190PW01)白屏竖线的维修一则

楼主(2010-11-06):
一台联想L193wide液晶开机出现LOGO后白屏且有竖线,拆屏用通用板点亮一样,确定是屏故障,查下屏电路,保险F1没断,但测5V电压只有4.6V,再测MAX1518E升压芯片输出的VGHC1和AVDD1都为0V,测C2 C3下地电容对地电阻为8欧姆,说明有短路,拆下没事,当拆下MAX1518E时,对地电阻正常(用蜂鸣档测正反电阻500欧左右),说明MAX1518E已坏,因没同型号,于是从另一废屏(M170EG01)拆下MAX8795AE,对比引脚差不多,于是装上一切正常,此时测升压点VGHC1为19V,AVDD1为12V.代换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
检测的够仔细的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点的电压几次坏 遇到过好多次了 好几次连主控和升压电路芯片一起买 浪费了

网友(2010-12-08):
应该上个故障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