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点不亮,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0-11-06):
上电 报警嘟嘟!不亮机!测BIOS的数据脚有波形,但是要掉波。波形随着内存的CLK掉而掉。看图纸,这个DDR3的内存还有复位信号,由北桥发出 图的30脚 图的BA37。复位是一点都没有。BIOS已经刷过,北桥加焊过。没有修到过DDR3的 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复位。有复位,要发出这个又要什么条件,北桥的每个电压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论坛里也有跟我的机器一样的现象。好像没有结果。那位高手,修过DDR3的机器,指点一下,小弟在此 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一 下,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啊 期待。。。。

网友:
兄弟的机子跟我的一样故障呀。。搞好了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期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换条子试过吗,DDR3的很易坏的

网友:
换过了  机器原来就是两跟内存,而且我也找了根DDR3的也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杰伦哥  你有一个机器跟我一样的吗?X200S 问题也一样吗? 你的修好了没有哦

网友:
   直接换北桥试试看  不行搞码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订了一个全新的北桥  在烤   准备换上去测试哈

网友:
这个北桥不是很小很薄的一个 吗。在vga接口旁边哪个。是吧。我这个芯片上面咱没有型号。/呢。兄弟你的北桥型号是什么。

网友:
要出发CLK和内存复位。要内存3组电压正常。系统总线正常,数据线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CLK有 但是要掉  数据信号线,我没有打阻卡  不好测试

网友:
clK掉了后 电压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82GS45  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CLK掉了时候。 其他地方有电压掉下去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  CLK有的时候大概在个2秒时间  复位时一直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数据线要量下  ,实在不行。只有做个北桥了

网友:
我现在在搞北桥  取的时候把旁边的电阻搞到了  要恢复哈

网友:
高端机,前几天接了个报价 500 结果CPU让上修给做暴了 无语中.......

网友:
我这个也是报的500 客户没考虑就答应了  修不好  就不好搞了  交换不了

网友:
晕报这么高我报同行才300。因为是大客户。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杰伦哥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啊  怎么搞哦  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啊  怎么搞哦  晕死了

网友:
不会吧。我朋友说做了北桥可以用。。不过我的芯片还没有到。呀。。

网友:
没时钟就俢时钟源头信号啊,时钟ic,乱搞,桥,查时钟工作条件,clken信号是否正常,cpu供电心片有无clken

网友:
看看H8的芯片有没有虚焊 ,X60的机器H8虚焊就会报警。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到了几台了哦,以上说的那些方法都试了,都是涛声依旧哦,最终还是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 麻烦你看清楚了 是内存CLK 内存RST

网友: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下的BIOS 可能不对 原BIOS就有内存的CLK喝RST 刷的那个BIOS就没有  但是都是不多内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机器大部分BIOS 问题!!!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您好。朋友。刷bios应该搞定了吧。

网友:
观望中,希望攻城尸们出个结果。好让我这个早日成攻城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