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45GL不认PCI网卡

楼主(2010-11-06):
这张板一拿来的时候是南桥发烫,82801DB的
买了新DB换上不触发,换32。768OK,正常使用了,同于这板没集网卡,所以上个PCI的网卡上去,结果网卡灯不亮,进系统也不认PCI设备,插诊断卡可以正常跑码,12V 3。3V 5V正常,时钟1。65,复位1。4明显偏低
查复位线A15脚,表笔划来划去就是不知道通向哪,不知道是不是直通南桥,哪位朋友有这个板的电路图给我一下,我很担心南桥坏掉,新买的南桥做上去也会坏?

网友:
PCI上的复位,应该是门电路IC发出来的。 一般经过一个22欧姆的电阻。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再找一下复位线路,或找一下图纸,不一定是南桥直接过来的。

网友:
网卡认不到,PCI复位不正常造成的,所以现在要查其它复位是否正常,比如IDE
还有你的PCI复位是直接进了南桥,还是进其它元件,要跑线

网友:
还要查下是不是同一线路 上的其他元件坏拉低了复位比如IO 可以采用断线法判断。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划了周边的门电路没反应,周边,桥边的排阻也没反应,找不到这款板子的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