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系统怎么做,后天有个活,不知怎么做,

楼主(2010-11-06):
read系统怎么做,后天有个活,不知怎么做,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

网友:
什么read系统呀,不懂呀

网友:
readplayer server ? 流媒体点播服务器?

网友:
BIOS怎么调啊,装时和XP WIN7都一样吗

网友:
我真是个小白,根本没听过READ系统,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说的是做磁盘阵列吧

网友:
怎么做磁盘阵列啊,指点一下下,今天赶快学学,

网友:
好像这些资料很多啊

网友:
高科技,头一次听说

网友:
是RAID吧 READ系统到没听说过
跟普通装系统一样就是装个RAID驱动就OK 在BIOS里把SATA模式改成RAID 然后重启有个提示让你组RAID然后就组你想要的RAID就OK 然后就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