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11-06):
今天修到一块ECS的主板,诊断卡跑FF,复位灯常亮!!量测SB,CPU,没有复位。一般我测这种故障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F_PAENL开始沿RST跑线路,中间有三极管门电路。测量不正常。加以替换,还有就是从时钟芯片开始找起。今我用第二种方法,我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不起振。量测晶振旁边的电容没有1.4V电压输出。应该就是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但也不能完全就判定就是时钟芯片坏,量测输出给时钟芯片的电压的针脚的二极体值为03,我记得以前测过这种板子。正常的是100多,更换时钟芯片.CLK OK。

网友:
这个文章我好像看过,楼主是抄袭的吧?

网友:
清华同方的板子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毛病,更换时钟ic就0k了

网友:
说得这么简单啊,不明白,知道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有个问题不明白,望赐教。从F_PAENL开始沿RST跑线路???具体在哪啊???请指点!!!

网友:
scq330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