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的机器 电感对地阻止为0

楼主(2010-11-06):
主板上面的PL505 和PL504 的对地阻值对地组织都为0 请高手赐教。怎么下手!
很急在线等。。
主板

网友:
还有待机电流0.16A 主板上面的U5(WPCE7751AODG) 待机时发烫 拆下芯片后俩电感的阻值还是为0

网友:
烧机吧,电压不要太高

网友:
电感地地为O,肯定短路了,加电烧烧看吧,

网友:
电激法试试

网友:
主板短路了 用加电压法试一下哪里发烫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