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用IBMPASS无法解密

楼主(2010-11-06):
IBM X30用IBMPASS2.1无法解密,ON/OFF算出密码后输入没用,操作问题还是软件不对,谢谢指教

138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来个图 下载还要积分    或直接换个码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刷一个又方便又快

网友:
直接找个玛片换上 这样最直接的

网友:
嗯,谢谢兄弟们的回复,换码片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