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主板能认到硬盘,但是为0M,该如何维修

楼主(2010-11-06):
  大家好,好久没发贴了,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主板(具体型号没看)。故障现象为: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但是为0M,一开始以为是硬盘的问题,但是换了一块硬盘后故障还是依旧。于是测SATA接口到南桥中间4根线电容的对地阻值,有一对的阻值为700多欧,另外一对为300多欧,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否正常,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掉耦合电容试一试

网友:
把那对阻值700多的耦合电容换掉 如果还是700多 就加焊南桥

网友:
估 计 要 刷 BIOS 了。

网友:
SATA接口的都是接口跟藕合电容坏造成多。

网友:
阻值是对的,换掉电容再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bios刷一下就好了,我遇过一次这样的毛病

网友:
换耦合电容,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刷BIOS后故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