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D1和D2灯狂闪,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0-11-06):
联想旭日150,D1和D2灯狂闪,电流表0.03V到0.045V之间来回跳,不是BIOS问题,后来查3V和5V待机电压很小,都只有1V左右,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查MAX1902供电22PIN,开启23PIN,REF2.5V,都正常.28PIN只有不到1V电压,而且来回跳.请叫谁修过这样的机器,指个明路...

网友:
楼主你那是不是150的机器,我的图纸怎么给你说的不符,还是你把MAX902写错了。

网友:
把后极给段开词 然后把系统三点三和五给修出来

网友:
应该是1902保护了,可能这两路输出的负载有轻微短路,如果能断开最好,不能断开确定是哪一路的问题,然后对这一路的负载一个一个拆

网友:
现在是电流表在跳,我下午把3V和5V的电感都断开了.电流表还有跳变.我现在怀疑是28脚给的开启单位供电信号没有.保隔是不跳变的.LM393我也试换了,也是电流不停的在跳呀

网友:
楼上的,我也没找到带1902的图纸. 我的图纸版本号是MS-14141的,我只找到了待机芯片1631的图纸,不知道哪位仙人有带1902 的旭日150的图纸跟 下贴子.您将长命百岁

网友:
一天了.还没有老鸟修到这样的故障吗?查了下.说BIOS的,不对,待机电压都没出来呢,怎么可能是BIOS呢

网友:
这机器通病都是CPU供电芯片虚焊,没修过你这种故障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还用说一加焊搞定.我修过多个.这个是灯狂闪D1D2,表狂跳.按开机没反映,3V 5V一会有.1.A一会没有,我就想问下修过的同行.这样一般3V和5V后级短路呢?还是1902的28脚单元开启电压没过来的原因?

网友:
搞定了.经过一天的艰苦查电路....后来烙铁一动就OK了..找到.大家要是有兴趣跟贴.我将专门写下查电路的过程.要是没兴趣就算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还要卖关子啊  不要那么神秘啊

网友:
就是啊。既然修出来了。就拿出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