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845EV插AGP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0-11-06):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V星845EV主板 说不开机 拿来主板首先看了下电容没有鼓包也没有断线烧痕 测了下PCIA14 CPU供电上下管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 上了假负载灯全亮 测的电压也都正常 二话不说上CPU 诊断卡开始跑码C1了 赶紧插上内存显卡 开机不触发了 在板上找到V星开机芯片 MS-5 换了之后 还是不行 就在拔掉显卡时 跑码一直到2A 更换显卡还是不触发 想了半天才想到维修AGP显卡时首先要测量的是A2 于是跑AGP插槽A2接了个三极管 在板上测量是不准确的 上风枪吹下来测量果真罪魁祸首就是它 竟然能打出6次阻值 更换个三极管 上显卡开机正常跑码了 哈哈 真没想到这么个三极管竟然导致主板不开机 文笔不好写的有点啰嗦了 请各位师傅不要介意

网友: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星期六来修主板显卡的人特别多 忘记了拍个照片 不然大家看的会更真实一些

网友:
共同学习、值得借鉴。加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