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 显示超出工作范围

楼主(2010-11-06):
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是台机是笔记本?台机还 就先替换主板或显示器看问题是在主机还是显示器,主机刷新率太高也会造成,显示器主控芯片供电不足 MCU错误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进入安全模式或换一下显示器(有的液晶刷新率太高不支持,就点不亮)

网友:
进VGA模式。不行检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