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 显示超出工作范围

楼主(2010-11-06):
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重新启动。按F8、进VGA模式。进了系统改成你要的频率。正常启动OK

网友:
分辨率设置的太高了

网友:
正解!我试过!有的机子提示是超频!

网友:
就是分辩率设置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重装了系统,装完后开机重启就黑屏了。把分辩率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又学习了,基地就是好啊

网友:
碰到过,频率高了,改过后解决。

网友:
选的显示模式超出范围。可以进安全模式之类的更改

网友:
ghost克隆装机有时会遇到此类情况,安全模式进入修改下屏幕分辨率就行了。

网友:
进VGA模式改分辨率就OK

网友:
又学到一招。呵

网友:
大哥们我、,小弟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具体是 GHOST后。无法进入系统 屏幕黑屏
起初以为分辨率问题 ,然后换了个新液晶显示器后,依旧如故,。
GHOST很多次,换了很多个光盘和显示器,。 都不行。硬盘也格式化了。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没有激活硬盘主分区?

网友:
硬盘重新格式化过了。不会没有激活主分区的。 能进PE ,.我进PE 应分区医生,重建了分区列表,也修复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A:

换一块硬盘试试··坐下看看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把它接到老式的显示器上试试,不是液晶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张系统盘,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安装一次,等系统文件拷贝完后就可以装GHOST版了

网友:
分辨率不匹配 f8 vga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F8、进VGA模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0639-1-1.html

网友:
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设高了,按下Crrl+Alt+F7改低一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