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大家一个问题 cmos电池放电后点不亮了。。

楼主(2010-11-06):
一块能正常点亮的主板。。我同事把CMOS电池取下来后、在上回去。就点不亮了。。。复位灯也不亮了(我的诊断卡要复位灯亮才为有复位正常),,,测量时钟晶振14.318M的两引脚电压分别为:(3.4V     0V) 明显不正常。。。。我怀疑是I/O有问题。一般放电都容易把I/O烧坏。以前遇到过此类问题换I/O解决的。。因为I/O上面有一只脚为电池电压监控脚。。。I/O为Fink F82011FG    不知道此I/O叫什么名字。。还有I/O上电池电压监控脚标识是什么。我下载了个此I/O的PDF文档。只找到了VBAT电池电压。。应该不是这个。。。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解答下是什么原因放电导致点不亮了。。。。需要检测哪些。。 在此谢过了。

网友:
CMOS放电 即使不亮 IO还会烧 我头一次见实过 建议还是查查CMOS电路吧 我感觉南桥虚焊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
谐振电容的两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压压桥试了没有!很大可能是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VBAT脚就是IO的CMOS电压检测脚.
CMOS放电时,是否把跳线帽跳到CLR CMOS位置去了,没有跳回来
南桥的CMOS电路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
放电时跳线冒有没跳回去接触是否良好,还有就是放电时是否碰到别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跳线帽来放电,而是取的电池来放电。。。然后取下来后在上回去就能通电。就是不跑嘛 复位好像也不正常了。。时钟晶振一脚电压为3.4V。另一脚为0V。。。。。

网友:
应该不是静电问题吧``这样至于把IO烧了??

网友:
82801D/EB?一边3.4V一边0V,南桥击穿了吧。可能冬天人体静电多。

网友:
本来可以正常点亮的机子,为什么要去放电呢,是不是之前有什么故障

网友:
先询问放电原因,在询问故障

网友:
放电时跳线冒有没接回去,如果没动跳线冒,哪么就在用跳线冒放一次电试下吧,在把所有的硬件按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同事无聊放着玩 呵呵 不是CMOS电路的问题我查了 电压均正常。。。时钟芯片的14M晶振一脚为3.4V,另一脚为0V请问是什么原因噢。。。

网友:
测下电池,电池也有可能没电了,
先说下板子型号,各位大大也才能方便解决

网友:
以前别的帖子也有说这样问题的,我没碰到过。个人认为不会出现楼主说的放电坏io的情况

网友:
一会儿实时晶振,一会儿时钟晶振,到底是哪个晶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