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请教高手:一台IBM  T43的机器USB不能使用,其他均正常。

                     1,  USB口的中间两条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

                    ,2, USB 5V供电正常

                     3,   时钟芯片提供的48 M时钟正常,且连接南桥无断线

                     4, 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

                     5,更换bios芯片 故障依旧

                     6,更换USB接口故障依旧

              实在没有其他的思路,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记得南桥USB这个控制模块有一个补偿电阻,LZ查了没?

网友:
那么可以百分之八十确定 你的USB口 错了   昨天才得到的经验  USB接口  是有两种类型的  一种焊盘向上  中间胶体的下方是四根线  而另一种四根线是在胶体的上方

网友:
遇到过内存接触不良影响到USB的。

网友:
回ldyz1314 :是南桥到U口的电阻么?那个是正常的

回sbaneeqg :接口是在同一种型号的板子上摘下来换上去的的不可能有错

回双通电子:每次做完一个过程就装起来测试一次,不会每次都装不好内存,客户来的时     候 只 是一块裸板。这个几率有点小

网友:
还有南桥USB的片选信号和一个接地的电阻也测量过都是正常的郁闷,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接地没接好,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
很有可能是别的外围设备影响。。。。比如说读卡器之类的。。。。有遇到过。。。

网友:
曾经遇到过系统出问题引起USB不能用的

网友:
系统是重新做的,PCMCIA的卡槽上的USB信号线也正常,扩展槽上的USB信号组织也正常,就是USB不能使用,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加电的时候测USB四脚是什么壮态

网友:
偶这有个X40的本本,也是USB口不能用。

网友:
好神奇。。。留下脚印。。持续关注。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够回帖说明问题。。
没有什么有见解性意见,已经超出我的常识了。呵呵

网友:
查南桥的各个供电是否有偏低,如5V只有4.5V,或者3.3V只有2.5V。要每一路都查。

网友:
检查一切没有什么异常,后来客户催要,只能退了,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