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全板无复位,知道思路但不知道应该如何测,请详细,另我爸不叫李刚

楼主(2010-11-06):
今天收到一块845杂牌主板,全板无复位。复位排针只有3。3V,IO已经换过。全板供电正常。时钟芯片,3。3V和1。6V也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BIOS,PCI复位只有0。59V。思路我知道。
肯定是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发出PG信号,北桥到南桥传输有没有中断,然后就再看ATX电源有没发出PG信号了。

但如何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发出?灰线的PG有没有传送到南桥了,

请朋友们详解,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得查电源管理的PDF了 没有图纸 只能跑线路了 但是复位电压已经产生了 就是太低了 看看有没有芯片发烫的 压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思路,就应该去找芯片的电路图,找到相关PIN去量,你这样一问,谁来回答?大家都是给个思路和方向,打个比方说你知道要先找电管的PG,知道什么型号不?那就去搜呀,况且我们又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南桥了,没有什么反应,所以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太依赖了,明天自己去找找,因为我们修板,都不量芯片的引脚,凭经验修,所以我很反感

网友:
复位排阵3.3V难道也有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