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6):
DELL 1400该黑的地方都是显示绿的 外接正常 有遇到过的给个思路
DELL

网友:
RGB缺一个!

网友:
加焊显卡能好吗

网友:
显卡,屏线,建议先换屏线试试,全红全绿碰到过几起,全是屏线所致,接触不良或屏线损坏

网友:
BGA显卡吧!肯定是那个问题了。

网友:
BGA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是先换屏和屏线 BGA有几险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查起

网友:
DELL 1400显卡问题这也可以叫通病吧
加焊显卡会好 ,不过会返修 最好叫客户换个升级版的显卡!显卡用的是G86
我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今天搞台跟楼住说的同样故障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