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N液晶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0-11-06):
三星743N液晶不接主机有“无信号输入”,接主机黑屏,无OSD菜单。

怀疑是ROM坏,可是手上又没有备份。

于是做了一个实验, 用在线ISP读出这个板的MCU程序,就是25L1005的程序。

然后再回写程序,重新开机, 图像有了,只是颜色不正,进工厂恢复一下好了。

象联想L151三合一板的液晶偏色, 如果不愿意拆机写24CXX的程序,也可以直接联机刷MCU,MCU刷写后,ROM也自动恢复正常了,试过好几台了。

网友:
联机刷怎么刷。望LZ 赐教。

网友:
应该是直接把机器接口到液晶编程器上刷写吧

网友:
是啊,希望楼主赐教怎么联机刷程序

网友:
mcu壞,換一個新的,再刷個程序,這是通病,注意上面的貼的那張紙,上面有號碼程序要根據那個去刷,

网友: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吧,怎么会坏mcu呢?

网友:
楼主太保守,不愿分享。

网友:
联想L151一体板,用的就是MSTAR的软件。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软件和编程器,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楼主还有这招啊  不拆机直接修好啊?

网友:
楼主说故事了吧,三星的740N 的MCU是25L1005用ISP读出的程序是加密的,再写进去能行?用编程器直接读芯片的数据是好用的,有源程序用ISP方式写进去也是好用的,但是楼上说ISP读出的程序能用那就是比较奇怪了,反正我没有试成功过!

网友:
三星743N用的主板就是和943NWX一模一样的,板号就是BN41-00877A。

主芯片是SE717M-LF, 只是程序不一样。

这个程序读出来不可能加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