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进水机曲折的维修过程,板号FM1,0。45A掉电

楼主(2010-11-06):
机型:DELL 6400
芯片组:945PM+ICH6
板号:FM1
故障现象:上电到0。45A掉电。
维修过程:
1):拆机发现PQ11烧糊,此管是+1。5V -RUN电压的上管,下了PQ11后,测PL4对地,加电烧发现南桥温度异常。下了82801GBM后阻值正常,南桥已坏。

2):更换全新的南桥后,测PL5电压VCCP-1。05V有1。35V偏高,再测PQ11的G极阻值只有110不正常,对比测PQ37的G极有590,说明电源芯片ISL 6227已损坏,更换ISL6227,补好PQ11,上电测VCCP和1。5V都已正常输出,电流到0。6A掉电。

3):测各电感电压,发现VCOER电压没有产生,上下管没有发现异常,查CPU供电芯片ISL6260的工作条件,发现18PIN的VIN没有,有点发黑,跑线路与PC88,R98不通,线路烧断了,飞线到PC88,再上电还是0。6A掉电,VCORE还是没有产生。

4):回头测试PR98,阻值280,原来是10。说明ISL6260损坏,烧了保险电阻,更换ISL 6260,VCORE正常输出,电流上到0。95A再次掉电。
5):再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CPU PWRGOOD,H-CPURST#,发现CPURST#只有0。2V,追查PCIRST#,PLTRST#都是高电平,北桥的供电时钟都没有异常,更换一片新的北桥,上电正常显示。

网友:
什么意思?这就完了?

网友:
不上南桥就修好了,你也太神了吧!什么意思吗?好歹说个过程啊?

网友:
还没说完就没有了啦?还是需要下回分解啊

网友:
思路清晰,做事有条理,值得学习,不过这个帖子好像完成的不怎么样……期待楼主“下回书继续讲来”

网友:
换了GBM 6227 6260 945GM.

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钱修啊

网友:
要换的換了,又上电正常显示,为什么会有人还没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就是根据他的判断能确定是gbm和北桥坏吗,这样的判断只能说是可能吧。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过程很清楚,烧了两个电源IC,两个桥,成本不低。

网友:
思路不错,下手也比较稳,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