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点波的吗?我最近遇到两三台机器到1V左右电压,电流 ...
有使用点波的吗?我最近遇到两三台机器到1V左右电压,电流表就没跳变了

楼主(2010-11-06):
有使用点波的吗?我最近遇到两三台机器到1V左右电压,电流表就没跳变,用点波看是跳二三下,然后点波就下来了...大家分享下这样的情况是什么?,这三台机器我都换过好的显卡.北桥了..结果就是不行..还是原故障
显卡

网友:
希望大家不要保留.这应该算是咱们修本本的,以后常遇到的问题了.大家都说说...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没跑完。。。看看内存槽引脚有没有假焊之类,内存TVV一般第一脚是否有0.9V。。。

网友:
1.0A吧,老大,怎么是1.0V的呢?

网友:
点波是什么玩意?新东西?不太了解。

网友:
也有楼上的疑问,点波是什么东东?新出来的维修工具吗??晒个图片大家瞅瞅吧……

网友:
确实不知道你说的点波是什么,,,你说的是示波器吧,。

网友:
就是示波器.有的好点的模拟示波器可以调到点波的模式.这样,看到信号跳变更加强烈

网友:
你还是接上lpc总线测试卡看看代码,看有无时钟复位,工作条件都没分析就做桥,乱修一通!浪费啊

网友:
点波跑了2到3下,跑到了显卡。继续查显卡那块。

网友:
这问题那个桥都有可能,问题是桥换完后大都也不会好!很难办

网友:
你可以尝试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你还是接上lpc总线测试卡看看代码,看有无时钟复位,工作条件都没分析就做桥,乱修一通!浪费啊
没有时钟.复位 电流能上到1A..我服你了....

网友:
看来楼主修机器很老道啊 不过 你说的故障感觉像是没有找到显卡的了

网友:
点波已经落后了 用数字示波器吧

网友:
不懂 都很高深啊

网友:
跑到显卡了`不过显卡``是跳了3下是么??

网友:
模拟的落后了?数字的可以实时的采波吗?要录后回放吧?

网友:
不用示波器就修不了笔记本了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