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进水机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1-06):
看电流升起来了,但是没有显示,就想换内存,突然发现内存上有电容烧黑的痕迹,另外一根上又有烧坏的痕迹,还有盖板上有进水的痕迹,拆机,发现北桥附近有发霉的地方,清理干净,加锡,通电还是一样,在观察发现北桥一边有烧黑的迹象,重做北桥,电流就调到0.25就不动了,其他电压也都出来了,还是把目标转回发霉的地方,发现那个管子输出只有0.3v,北桥没有0.3v的供电啊,找到图纸发现,原来是3v转1.5v的!经测量发现管子坏了,换掉,ok!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不错,下次遇到进水的机器也要好好看看是不是有发霉变黑的地方

网友:
仔细,LZ这样少走弯路了,学习了

网友:
动桥有风险,还是要三思而行。

网友:
技术不错,从何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