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做显卡后没声音

楼主(2010-11-06):
今天做了台HP V3000 显卡是6150的,显卡做的很顺利,但装机后内置;外接都没声音。求各路高手指点。要怎么查。谢

网友:
喇叭忘插了吧?我以前老犯着种错

网友:
这个应该和显卡没什么关系吧,从其它方面着手吧,看看是不是有人为性的障

网友:
内外都没声音怎么会是喇叭没插

网友:
内外都没声音怎么会是喇叭没插,看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声卡哪里动了

网友:
做显卡应当不会影响声音,,,

网友:
拔掉BIOS 电池 放电等一会看看有没有报警声音或者压键盘看有没有报警 会报警说明系统问题  不会的话 有可能是硬件,这个机器驱动不对就会没声音  即使你看驱动装好了也没声音 要下官方驱动 有些换了系统还需要刷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从下声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拆上去的时候  是有根针弯了吧   我曾经也是这样

网友:
没听说过这样的还真没见过做显卡能没声音

网友:
今天早上去点又不亮了,只跑0,41怪了,,嗨

网友:
亚显卡之前,有声音吗,没有的话,有可   能是做BGA的时候,碰到其他的件啦,不行的话就从做系统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以前就没有声音呀,你看一下,键盘上有一个静音的按钮,是红的还是其它的,如果是红的,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不过现在你得把本修亮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V3000的机子,第一次做显卡很顺利,客户用了四个月,然后显卡又挂了.
又给他维修显卡,然后装好后,机子就没有声音,系统看不到喇叭,换成Win7也一样,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拆机修吧.
仔细查看,声卡附近有一个小电阻的一端变色了,二话不说,更换掉,然后安装上试了看看, 一切正常了.希望对LZ能有帮助.

网友:
看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 以前有意见做显卡的时候掉件最后没音的

网友:
这个本本返修率太高了。重植会好些。

网友:
那是北桥,估计还是桥没做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连锡的,比如EC什么的,如果连锡的话会有滋滋响的声音。

网友:
声卡芯片有没有问题,内外接口都不出声音应该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声卡与南桥那几根通信上的电阻是不是做BGA搞掉了

网友:
不大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仔细检查硬件吧

网友: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把COMS电池,放电一下,昨天我跟你一样的

网友:
焊显卡跟声音有么关系,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挂掉件了 好好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