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06):
客户主板GA-8I848P原故障不触发。原I/O是 IT8712F-A 0339-GXS 代换IT8712F-A 0442-GXS后测试正常 但装回客户的主机后还是不触发。换上自己的电源也同样,I/O又坏了。。郁闷呀。电源也烧I/O 现在手头上只有IT8712F-A 0146-DYS 和IT8712F-S 0652-JXS 哪个能用呀。请高手帮下忙。在线等

网友:
这两个IO都不能代换 8712F-A GXS好像只有后边是FXS的 行吧

网友:
后面两种都不能代换的。

网友:
都不能用啊,技嘉板比较严!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这板的I/O是8712F-A(GB)的,一定得找最后一行又GB字样的才行,是技嘉专用I/O

网友:
换io的原则是后缀一定要一样,而且技嘉主板的IO不能跟其它的io代换

网友:
不能换吧 我都是买的 ...技嘉的IO不能换

网友:
找了一个原型号的换上了

网友:
好像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