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电阻断裂,求阻值。。

楼主(2010-11-06):
自己的V星主板P43 NEO3-F,换风扇的时候不小心将ISL6334外围电路的一个电阻弄断,电阻接在EN_VTT管脚上,电阻没有标阻值,电阻的标号是R74,想自己换,求阻值,,或者是ISL6334的外围线路电路图,或者V星主板线路,,,,,

上不了图

网友:
如过时接在EN的话。。电阻都很大的。。一般在10K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的型号 是MS-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型号已经添加,从网上下了数据手册,发现EN_VTT,跟EN_PWM管脚内部结构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V星在应用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如果是一样的控制的话,就可能是10K,接在EN_PWM上的就是10K

电阻在主板上的标号是R74

网友:
审核通过  有知道阻值的维修师傅告诉下  非常感谢,或者有这块板子的帮忙测下阻值。。

网友(2013-02-03):
680R,是个上拉电阻,另一端接GMCH—VTT(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