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GV主板集成不显

楼主(2010-11-06):
测得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 用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集成RG阻值有75欧只有B为14欧 VGA口旁边有个门电路08 我拆下750电阻和它相连的电容阻值还是14欧 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修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测一下门电路上面的行场同步信号北板正常发经过门后没显示就换门,如果 桥没发出就加焊桥。

网友:
哦 行场对地阻值我测量一个是634 一个是641 应该算正常把 我换下门电路试试

网友:
门电路换了 阻值还是上不来

网友:
换掉VGA口 试试 不行  加焊北桥

网友:
VGA口 换过了 还是不行睡个好觉希望明天加焊北桥成功

网友:
RGB不经过门电路,一般经过电感并联电容电阻进入BGA,你说B为14,跟线路把并联的电容和电阻去掉再量看是不是14,如果还是14,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桥坏了

网友:
跑下线,看看进桥之前还有没又连接什么电阻,好多都是经过两次电阻的,查到进桥的那头后吧电阻拿掉,还低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加焊了 还是不行 不整了 让客户用独立显卡吧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没必要加焊桥 就是加焊成功 对主板也有一定损害 不如加个小显卡省事

网友:
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呀!发表出来吗,让大家学习!

网友(点评):
应该是北桥内部损坏 集成的用不了了

网友:
换个VGA头子试试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放电BIOS吧,是不是原来有插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