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花屏, 单面8颗粒 求显存定位。

楼主(2010-11-06):
一个9600GT 花了,测试报错误:D32 D33 D34-----------连续到 D63。

希望高手提点经验,这几天手气差,有铅的GPU都搞坏2个了,不敢没有摸清情况就下手了。

网友:
9500应该是无铅的板子吧

网友:
这个卡加焊就会好的了,不过你一定要控制 好温度不要过高要然也是死的   D区应该是左边那两个,

网友:
D32--到D63  是在左边最前面一个。
本来想做2个的,一起加热。一个加热很少时间和可以动了,一个过了好长时间不动,
动的那个应该以前给做过有铅的了。
重植后MATS9测试正常。

问题是进系统安装好驱动,只有800*600分辨率。进游戏也一样只有一个分辨率。
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山寨9600GT。
特上图先鉴定一下。驱动也在下,明天再报告。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了
只有800*600?
显示器最大多少分辨率?
换个新版本的驱动试下看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下试试,要不有可能是左边的哪个,加焊就不行就拆显存!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可以定位啊?

网友:
顺时针数,第二个,也就是从左到右,第二个显存坏,GPU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MATS6 7 8 9 分别测各系列卡  楼主的肯定 左面2个

网友:
这个好像是驱动版本不合适的问题吧!~楼主找到了什么原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