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p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0-11-06):
今天拿到一台机,IBMt42p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适配器待机正常,也可以上电,电流表在0.8A的时候就停了,以为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了个ADP3806后问题依旧。研究了图纸,测3806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到这里就没思路了,特向老鸟们请教!

网友:
等了几个小时居然没人甩,可能都睡了吧。嘿嘿。。经过几小时通宵奋战终于搞好了。原来压根就不是ADP3806的问题,是北桥的供电芯片1845虚焊了,开始换了个1845就好了,睡不着无事又把原来的1845换上去,靠也行,确定就是他虚焊了。只是到现在还没搞懂原理,还请老鸟们分析一下。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
用适配器,电流到0.8几的话,可能在内存那里。应该查内存供电,1845应该有一个是出此电压的。但为什么电池可以开机,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最好是把滤波电容也换了,电池开机有显电源无显,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5#的应该是个高手,感觉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