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 D610笔记本,

楼主(2010-11-06):
一DELL D610
笔记本
,上光驱不能开机,拆掉光驱自己开机,且运行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是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光驱试试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别考虑南桥啊。也不能排除南桥。先换一光驱试试。 不知道LZ是不是干这行的。 我不喜欢和不是干这行的说这些。

网友:
换了光驱没用,不是光驱的问题,我是搞维修的新手,应该主板电路的问题,现在跟客户说就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