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M2 ver1.4 点不亮 CPU能发热

楼主(2010-11-06):
七彩虹C.NF4X-M2 ver1.4 点不亮 CPU发热正常。诊断卡通电就显示FF,不跑码。独立显卡无问题,什么故障导致不能点亮?

网友:
有的AMD系列的主板很多都是三合一的桥虚汗..

网友:
上块诊断卡看看代码吧

网友:
解说不清楚。没法给你建议。

网友:
手头两张都是同样的故障。不跑码,开机直接显示FF。

网友:
樓主有沒有試過 用手壓一下 南北橘?

网友:
难道会是虚焊吗? 去试试。

网友:
虚焊吗? 掰掰桥试试!

网友:
上块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不去测 谁也不能给你准确答案 修主板 要认真的  LZ解释给大概 没办法给答案的

网友:
点不亮 有很多原因。诊断卡不跑码   不上内存看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2012-05-16):
呢部分给个图纸不 七彩虹C.NF4X-M2 Ver1.4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后正常使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