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也要跑电路吗?怎么个跑法,要学什么知识

楼主(2010-11-06):
ATX辅助电源电路怎么跑?要会什么知识,难不难

网友:
我感觉辅助电源有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原理也简单,怎么说呢,就像线充的手机充电器一样,关键要找到起振电路和稳压反馈电路,大多是自激电路,多摸索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跑电路适用于任何电子元件组成的线路。并不是修主板的专业术语。

站在操场上你说怎么跑????

网友:
先看看,精华的贴吧。

网友:
辅助电路还是很好修的  不过如果有毛病  一定把所有元件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