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摄像头无法创建预览(驱动)!?

楼主(2010-11-07):
我的一个客户送来一个笔记本,原先是加焊了显卡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本本好了。就是打开视频头,我的电脑中有了,打开视频头是白屏,拍照只是闪一下就没有了。我从设备管理器里删了,从新安装驱动,也是老样子啊!我装过系统,还是不行!我想了想,应该用慢盘,认真地装一下系统了。听说,视频头还归显卡负责吗?没有听说过啊!!
之前,我在网络上查了许多关于,摄像头无法创建预览的问题:

regsvr32 Proppage.dll (显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regsvr32 directSpy.dll  (显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然后安装AMCAP摄像头软件测试是否可以使用,

看看是不是摄像头开关没打开,打开方式一般都是Fn+Esc,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按键,你在键盘上找找看,然后打开试试

1、下载注册文件:http://www.shanzhaihuo.cn/shiping.rar
2、解压缩shiping.rar。
3、把shiping中Proppage.dll directSpy.dll Quartz.dll
三个文件复制粘贴到 C:\windows\system32 里面。
4、开始/运行,输入Proppage.dll 确定 。开始/运行,输入directSpy.dll 确定 。开始/运行,输入Quartz.dll 确定 。分别出现成功提示。重启计算机,重启摄像头,ok。
由于我是学徒工,我明天上班,就先试试上面的办法行不行!??希望能成功吧!
我想问,师傅们,见过笔记本摄像头出过这个问题吗,不过,我也能猜到,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摄像头试试吧,这话,我修笔记本就会亏损的!!台式机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1、下载注册文件:http://www.shanzhaihuo.cn/shiping.rar
2、解压缩shiping.rar。
3、把shiping中Proppage.dll directSpy.dll Quartz.dll
三个文件复制粘贴到 C:\windows\system32 里面。
4、开始/运行,输入Proppage.dll 确定 。开始/运行,输入directSpy.dll 确定 。开始/运行,输入Quartz.dll 确定 。分别出现成功提示。重启计算机,重启摄像头,ok。
我想这个八成能帮你解决掉``本来提示就是缺少两个DLL文件``也许就算新的系统也缺少了这两个文件吧``
我想和摄像头是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过,台式机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