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65R 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别器开不了,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11-07):
华硕Z65R   用充电器开不了,没有待机,公共点有电压。就是3M  5M 不出来。用电池静态没有3M 5M触发后有3M  5M 可以正常开机。。求维修思路

此机    由  MAX17020 提供 3M  5M
              on1 和 on2  信号角相通   没有信号电压   此信号与  EC   ITE8512 相连
         我是新手,该怎么修查  3M 5M  信号

MAX 17020E  各电压
1角 2V         2角  0V      3角  5v      4角  5V    5角3.3V      6角 16v    7角  5V       8角  0v     9角 0v      10角 0v      11  角0 v
12角  0v     13 角 0v      14 角 0v    15 角0v    16 角0v   17  角5V    18 角 5v    19 角5v    20 角 5v    21角  0v   22角  0v
23角  5v       24角  5 v    25角 0 v      26  角 0v   27角  0v   28 角 0v    29角 0v   30角  0v  31角  0v      32角   2v

ASUS Z65R-HR11电路图.pdf

网友:
求解呀.....那位大哥帮我一下

网友:
自已顶一下.在线求解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 切换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隔离没问题呀。。。公共点都有19V了呀
可能是切换电路问题
EC是it8502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EC有关的吗

网友:
29PIN、2PIN、27PIN都应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切换电路的 问题,  切换电路也牵扯很多的问题了, 比较麻烦的,

网友:
检查冲电心片工作条件,ACOK信号,ACIN,DCIN信号 AC——DCSYSBAT 信号,AC DC 切换信号,此由冲电心片掉供,检查3.3线性电压,EC工作情况!

网友:
这个需要了解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工作过程,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基地的老师有没有讲过这个

网友:
修理隔离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