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检测卡 老跑 d3

楼主(2010-11-07):
总是 d3 报警 内存换了n次 还是不行 那的事情

网友:
主板原因吧 查下主板上 内存那一块 供电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老换内存干嘛。检测主板内存供电啊。朋友

网友(2011-02-13):
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是不是插槽胀了引起的呢?

网友(2012-04-12):
有一块不知道如何决

网友:
内存槽 加焊 检查附近的场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2-06-02):
响 应该CPU检测过 看一下内存槽吧 或继续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2-09-02):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12-12-22):
测一下9137有没有坏

网友(2014-07-28):
北桥问题,我有一块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