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是怎样量南北桥的供电的

楼主(2010-11-07):
   是不是对照图纸,一个一个电容的量,,那怎么知道此电容,是滤多少V的电压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其待有朋友回答,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

网友:
靠经验,没经验,只有靠图纸找

网友:
我一般量南桥背后的电容

网友:
量南北桥周围的电感和电容。 有图纸就更加方便。

网友:
一般测量北桥周边的电容,电感呀.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量电容的

网友:
那怎么知道,此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
测量后面的电容

网友:
  对, 就是测量周边的电容了, LZA, 把基础练好了再维修吧

网友:
量阻值。南北桥周边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