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1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0-11-07):
故障表现:IBM T41 不触发
下午一朋友来访,喝茶间说他有台IBM 不能开机. 让我能不能立马搞,到此才明白到访是假的,修机是真的,呵呵^ 爽然接机. 电池按开关没反应. 去了电池,上电源,待机正常,同样不触发.笑着说,要开刀了,呵呵…… 叫徒弟拆机了,几杯茶后,我也该上场了。
处理方法:
裸板测各主要大供电电感,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源,测了一下供电,发现1R2M没有. 虽然它跟不触发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既然了就先修吧。
487点L8 测触发瞬间 纹波未动,再测Q2 2pin 同种,测4pin 恒5V,看来问题找到了,T4的1845的通病,先换个Q2,再试上电,漂亮的波形出来了。
不触发,“待机”正常很好修,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区,特别是修像IBM之类的机器,有帮助(这是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测U28 32pin Pwrswitch#
按开关时,有1向下的肪冲 按照时序 U28在各条件正常情况下 会发出 A B ON信号,但测量时,什么也没有。看来U28条件不足。查吧
当然首先查三大条件,无发现问题,继续查U28 73pin–extpwr 正常,MPWRG
AUXPWG SWPWRG 正常 待机的几个PG都正常。看来应该是南桥没有退出S状态,果断测ICH_SLP_S3# ICH_SLP_S5#,s5高,s3 为低,问题终于找到,怪不得不触发。南桥只有退出s5 s3后 U28才能接管,识别用户的pwrswitch#信号 发出A_on
B_on 后续开启控制信号

撬起U28 20pin,看是否为U28所拉低,
再次测结果依然为低。测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南桥正常抬高了s5 ,两个原因 s3短路或开路,另一个就是南桥坏了。从简到繁,测s3对地,5百左右,没有短,考虑开路,因为测量时在在南桥背面,只有加焊南桥了.最后是加焊南桥解决问题。
呵呵^ 测频率时打在10倍了,它的幅度是足的
已经退役的580,但做T4 还是有非常轻松 我喜欢它方便
刚做完的SB,还没有清理
正常触发,显示了

小结:

IBM
待机时南桥已经退出S5,S3状态,即南桥已经工作,这是与其他不同之处。

网友:
我是新手,有的不懂,不过对我帮助很大 ,我正在学习开机电路呢

网友:
笔记本 的测试卡和主板的测试卡一样吗 ?

网友:
思路清晰。1845坏,南桥空焊。换1845,加焊南桥,OK。精彩!

网友:
退出S5状态是什么意思,,是说待机是要有低电平吗,,触发为高?

网友(点评):
S5 是S状态之一,有空看看ACPI,你会明白的,祝你进步

网友:
AUXPWG  SWPWRG这二个信号在图纸上叫什么信号啊,怎么我查不到。

网友(点评):
AUXPWG是辅助电压正常的信号, SWPWRG是PMH-4的46脚,应该是用来监测SW电压有无产生·

网友:
分析的很好,什么能到这种水平就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的本本都离不开最基本的构架,也就是ICH的上电过程,整个机器都是为ICH的上电而服务的,抓住这点,非常重要

网友:
不知道是抄谁的,有好多乱码。不过还是感谢你贴出来分享。

网友(点评):
你可以直接问我抄谁的,我自抄我自己的,呵呵……

网友:
高手啊。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点位啊?

网友:
我觉得很奇怪了,以前我量SLP-S5# 4# 3#什么会是触发了才为高的?按楼主说应该先为高才能触发的,我记得以前我特意量过,触发前是没有的,然后触后软件关机了之后S5#等会保持高态,请楼主解释,我有机会再量一次确认!

网友(点评):
IBM待机南桥已经发出s3 s5

网友:
IBM真的是太不容易修了。。。

网友:
看来U28条件不足。查吧
当然首先查三大条件   是哪三大条件啊  楼主不要吝啬啊    写的具体点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啊

网友(点评):
哥,不是我不想写,很多的东西都是要系统学的,说一点不如透明化,真真想学,就得系统学。

网友:
有深度,我还是不能全部理解,不过和我师兄上次修那块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这个图怎么搞的啊···

网友:
顶一下,之前我理解机器都是这样的上电,开机信号进EC,由EC或PMH去通知南桥,南桥发出S3S5回馈EC或PMH你这怎么说是不同之处,,,,???

网友:
首先赞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IBM南桥待机就有S3,S5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您还弄清楚DAC_BRIG和INVT_PWM是什么意思了吗?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有一个问题请教:我有一个t4的本,是触发掉电,aon有信号,电压低,有3v左右,3va不产生,这个应该怎么查。tb和h8和pmh4都换过,温控也换过,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经验,你是高手

网友:
s5 s3 就是复位码

网友:
楼主对这个机器的时序弄得很清楚

网友:
每次查信号 我都头痛,, 特别是找那些小电阻 电容。。。心寒。

网友:
石破天惊,,,南桥在待机时就拉过了s3和s5吗!!!一般都是讲,开机后开机芯片从开关处收到用户的开机信号,延时后发给南桥的PWRBTN#,南桥收到后才拉过s3和s4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我昨天修了一台SONY机和你说的现象差不多。看来通病就用通药可以解决了。

网友:
s3和S5不是说3V和5V的触发信号吧,不过我知道T4系列的除了T43 南桥坏几乎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继续深造啊

网友:
Q2是T41的通病么??

网友:
触电掉电可能是少一组电压查一下哪组电压低吧呵呵你这样乱换东西是不行的

网友:
上过理论课 还是达不到楼主的水平 高

网友:
思路清晰 要我的话就直接加热南桥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多谢老大分享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佩服,我啥时候变成这样就好了。

网友:
IBM,的 通病 一般都是很好修的。 我喜欢修IBM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按理说,S5,S3,应该为高电平,你说的退出,是全部为低,还是为0

网友:
玩的比较透了佩服

网友:
S5 S3是南桥几作模式吧。好比如待机。。。什么的
许琼
这些都是ACPI 的S状态,即休眠状态。 S3 是挂起到内存 S4是挂起到硬盘 S5 软关机

网友:
多谢楼主回复,又学习到东西了。我都参加过培训,不过没你学得那么深入。。学的都是皮毛。楼主要不要收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