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07):
机器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个问题,好象是说不走码吧。机子有点老了,但还是给客户往高报了一点,报了350。因为是隔壁带过来的,回头还要给人50带路费。(隔壁这带路费其实来得挺轻松。因为我就在边上听着,他就说了两句话。客户先是问这里有没有专业修笔记本的,他说有,然后出来就跟我说,我朋友笔记本有问题,帮看看)。

小弟修了一天,第二天就说暗屏。说有高压开启信号有电压,亮度调节没电压。示波器捅到亮度调节信号上没有动静。小弟的意思找个高压板换换看。想了下,没让他换高压板,因为先不管高压板有没有问题,这个亮度调节肯定是有问题的。

亮度调节从EC来,先让换个EC。换完不触发了。我晕。继续换吧。再换个还是暗屏,这次高压开启信号也没了。

这个机器的高压开启跟别的机器有点不同。一般而言,集显的高压开启由EC管,独显的是显卡自己管。但这个机器是独显的,高压开启(BKOFF#)也是EC管。那么EC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启背光了呢?显卡和EC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通讯。应该是EC从BIOS读代码的时候,如果顺利读到了某个代码,EC就知道显卡已经POST完成了,该开启背光了。下个BIOS刷下吧。因为机器外接没有问题,不需要拆片子刷。刷完后再捅亮度调节,方波已经过来了。装机收工。

网友(点评):
精品文章,受教了

网友(点评):
在门口立一个灯箱,专业维修笔记本

网友(点评):
非常鄙视这带路的!只说两句话就挣了50元!大师该把招牌做大点,起码就多赚了50元啊!

网友:
无边老师的文章就是精品,看了还想继续欣赏。

网友(点评):
是哦 能学到东西 不像有的地方 搞得神神秘秘的 好像有多高的学问怕人学去了一样

网友:
我正在学习中 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原来暗屏外接正常还能是BIOS的问题 呵 暗屏问题一直没往BIOS考虑过 谢谢

网友:
哎,要是有楼主的技术就好了啊,还要努力啊

网友(点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學習啦,還真沒碰過,暗屏是bios的問題,

网友:
无边大哥的推理能力果然很强,学习了

网友:
这个案例比较经典,对以后维修肯定是有帮助的。通常暗屏我都不会往BIOS上想的。

网友:
理论知识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啊!可是现在的学习途径真的是少的可怜啊!

网友:
暗屏?BIOS问题,有点不可思议啊,不过还是学习啦,佩服楼主的维修能力

网友:
老师的理论真是好啊

网友:
上会遇到个 联想V450

网友:
晕, 手误,  上会遇到个联想V450的  亮度调节有问题。   要不一下最亮,要不一下就最暗,找一个BIOS 刷下就好了。。 网上还下不到,好不容易朋友从维修站搞了一个。  DOS下 OK 。

网友:
要是把ADJ直接拉个3.3V还可以呀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们这里修这个故障就是从公共端飞个电压过来,从来不去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惭愧啊 。

网友:
看来理论不光要记住最重要的还是理解啊

网友:
用波形也能这样熟练修机器 实在是高手

网友:
BIOS与暗屏,有点不可思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