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兼容性问题哈

楼主(2010-11-07):
                    我这有一块华硕M2N的主板,,原来上的是杂牌的9500GT可以用,,因为这杂牌的显卡朋友说质量不行,,就换了一块七彩虹的逸彩8400GS,显存是SAMSUNG的,,换上主板,开机卡黑屏,未检测到信号,然后显示器绿灯还是常亮。。关机。擦金手指还是一样,,,无奈只好换回原来的显卡,,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一下,,,七彩虹的显卡好歹也是个名牌显卡,,怎么上华硕M2N的主板不能正常使用呢,,,这逸彩8400GS本身也是正常的,,请你们不要笑话我,,学修主板开始,,还是第一次碰到华硕的主板不能上七彩虹的显卡!!!

网友:
显示器绿灯还是常亮,说明显卡已经在工作。只是没有发出3基色。应该是你的8400显卡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那个七彩虹的显卡在别的主板上可以正常使用,那就是板 卡不兼容吧?

网友:
七彩虹显卡和很多板子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如果你真确定显卡没问题的话,主板跳线清除CMOS,再试试。

网友:
我的一块七彩虹x550显卡在华硕k8n 主板就点不亮

网友:
现在的硬件很少有不兼容的问题了。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如果是的话把显成的显卡关掉在试试,如果不行就不能用了,还是一个方法可以试刷BIOS,也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试过,有些显卡在一些主板上点不亮,以为坏了啊,可是有时没事拿来装到别一些主板上,可是好的,晕倒好多次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哥们你在其他论坛网友的回贴。。。是说重植桥的,,,如果无铅重植单桥的话,,就是没改装散热,,,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就用无铅重植了一块华硕M2N的独桥。。。还没改装散热系统,,客户就要急着拿回去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应该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