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tx1000 求助

楼主(2010-11-07):
待机电流0.04A,触发后电流到0.83A,0.84A,就不动了;待机电压都正常,有时内存换个槽,拔掉3v电池,又可以启动,10次可能有1次,北桥原来被重焊过,怕是虚焊我开机压过ec ,南桥,北桥,都没有用。谢谢大家了。
求助

网友:
6150是通病 做他肯定好 !这个不是虚汗 而是芯片内部有问题 你把板子按破也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
tx1000的板子6150温度特高。用电源适配器时温度上到90°。只用电池时才60-70°左右。随贴问问大家对做好6150后有什么步骤能在用适配器时把温度降低?

网友:
6150 这桥很烦的,特容易返修,楼主还是换个全新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客户之前因为不显示,去加焊过北桥,不到3个月又出问题了,看样子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是的,芯片的问题,要不先换个看看吧

网友:
内存槽子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