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11-07):
  修了3片K8N的主板大板。。。做工非常好。。。两片都已OK了。。。就其中一片主板在GHOST完过程中。。重启进到进度条时。蓝屏。。进PE时。进桌面时重启。。手工和GHOS都不行。但是在DOS下是正常的。。。不知何原因。。声卡网网卡都已拆掉。。NB也已经重新做过。。内存换个N条还是未解决。。 为何的。。。

网友:
硬盘换过吗 先排除掉外接设备 能确定是主板的话 先测下IDE SATA口 数据脚对地阻值

网友:
测一下桥供电跟总线供电有没偏低呀场管不良的。

网友:
已经换了几个盘了。。。。在没有挂硬盘 的情况下进PE也都重启。故障是一进桌面加载图标时重启。桥供电和数据都打阻了。。没有问题总线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了。。就是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我也换过了CPU几个了。。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清一下BIOS吧,到BIOS里重新设置下!

网友:
我看到你这问题,我又想起我前段时间象你这样的问题,我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最后是内存与显卡不兼容。

网友:
测测内存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估计以前遇到过。

网友:
   把内存供电部分的MOS换下

网友:
内存和显卡不兼容。。。可是其它两片一样的主板就没问题呀。。。这是为何呢在说内存我忆换过N条了。。。显卡也换过两片了。。。还是老样子。。主板上各个供电都正常。。。为何呢。。。

网友:
内存供电我也都换过了。。。不行

网友:
cpu供电不稳

网友:
杀内存旁边的八脚元件

网友:
用的什么版本的系统盘?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题 还有内存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CPU座虚汗

网友:
如果主板不是修理的,可以先换内存,再查硬盘,再活动CPU,最后换个大功率电源试验,都不行,基本就还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性能不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