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这个小六角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1-07):
优冠A1920led显示器上的,还在销售中!因为客户急要所以直接拆了最垃圾的拆机15液晶电源一体版锯开装上了,LED低于20W再垃圾的电源也带的起来!先在闲着没事想修修电源板,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信号,和脚位,分压电阻有16V左右的电压跳动供给新芯片,开关管D有260电眼G极无电压!

网友:
这个6脚的常用的有几个,你的最有可能是LD7535,还有OB2263MP或3B2065。你查一下PDF看一下。

网友:
應該是LD7535了

网友:
不是7575 是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