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掉点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07):
手头有个 旭日125F的 主板,南桥芯片 82801FBM AF27,AG26,AG27,三个点掉了,请问高手怎么补,可以看到三点的线路去向就在旁边,有人能补点吗 ,帮帮 我,我可以给报酬的,谢谢
芯片

网友:
飞线`一头接三个焊点去的地方`一头留在三焊点处`裸出来的线用绿油涂上太阳下晒干

网友:
补上啊,用细线

网友:
那可麻烦了 要飞线啊

网友:
用细线从断点拉过来,三根线很容易拉的,

网友:
3个点。很好接。用细点的线按PCB走先接出来。接完后最好是涂点绿漆,

网友:
那种绿漆叫 什么名字啊,具体点

网友:
可以补的 你把地下刮开能看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