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M800MNF主板重启不显示、进BIOS退出也不显示

楼主(2010-11-07):
  前两天接到客户一主板,进系统重启不显示、进BIOS退出也不显示。最开始用替换法试过了,试了多次,还是那样。于是在论坛搜索,后有说可能是桥问题,我也就试了压压桥之类的,一样。实在没办法,就试一下刷BIOS,在官方网只找到GA-K8VM800M的程序,刷了之后恢复正常,进系统也能重启。但试了一两次之后,CPU风扇不转了。能正常进入系统,就是风扇不转。测得CPU_FAN中间那针脚(调节CPU风扇速度的)电压为—0.03V,而用假负载的时候就正常12V。维修陷入僵局.....
       通过跑线,发现该脚连到一8脚MOS管4435A的D极。在论坛上看到说有直接将电压拉到该针脚的,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直接将该MOS管的D、S短接。在插上CPU风扇,一切OK。任何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
你这个板很可能是I/O的问题,没有正常发出PWM信号控制风扇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之前,板子闲置一会儿,再次触发开机,连续好几次风扇同样不转,停在C1那里,连续几次之后,才会跑码C1-C3-26,接着才开始转。

网友:
2楼说的很对,换个IO,有内存不过,我换IO好了的

网友:
90%是IO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内存不过,大部分是由于接触不良之类的。换一下内存或擦洗一下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小弟不太懂,D极和S极连一起,不会烧管子吗,帮忙分析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该芯片设计的耐压值不只通常用的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