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不过内存,C1-C3-25

楼主(2010-11-07):
  昨天,客户将一主机拿过来,说是装完系统之后就显示不了。用诊断卡,跑码为C1-C3-25就不动了。更换内存、CPU试过之后,问题依旧。后将CMOS跳线帽跳一下清零,再试触发开机,竟然OK。将回机箱,开机试一下,让我选择“正常启动”还是“最后一次正确配置”,选择进入之后就蓝屏。最后重装系统之后,一切OK。
       故障原因:安装系统不适导致BIOS错误

网友:
学习了,以后像这样的问题,还真在方面想下,装系统会引起BIOS出错。。

网友:
头一次听说,装系统能让BIOS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