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5R的703

楼主(2010-11-07):
此机拿到手开机无显,上电源观察电流,判断是显卡部分,考虑到重新植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返修,跟客户说换个改良版的芯片,原机是G86-703的,我订回来的是G86-771,焊好后竟然花屏,本以为是没有焊好或芯片有问题,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想想自己焊的那么多,虚焊是不可能的,再换一个我确认肯定是好的G86-770上去,故障一模一样。我准备把疑点转移到显存了,但是此机用的1.4纳秒的,手上只有2纳秒的,换上去肯定不行,不如先把芯片换回原机的703看看,结果竟然好了。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种特殊情况,首先我可以绝对排除没焊好的可能,用了两个771和770,芯片自身损坏的可能性也不高吧,按道理都是8400显卡,771按商家的说法都是NVDIA的8400改良新品,往下兼容的啊。

网友:
买回来的771是打磨了的?

网友:
打磨的我都不会上板了,而且我后面不是说过,有一片确定是好的770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