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但测试电压正常 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修

楼主(2010-11-07):
内存第一阵脚  第七    91  92 总线和184 都没事  有两块这样的板子了都没解决  不知道给怎么修了
bios刷过 桥压过   管子换过 加焊过电阻和电容了  真的是桥的死了吗?

网友A:
显示C1吗?电压正常的话,你换内存试了吗?机器显示什么代码吗?说的不明白,请详细说明!

网友:
一般你可以按下桥,大多数问题都是桥的问题,或是底座的问题。

网友:
显示c1 换过内存了    内存供电条件都满足

网友:
清一下内存插槽,看一下是否有短线的地方,烤一下排阻试试

网友:
北桥的问题,涮下BIOS吧。

网友:
内存插槽旁边的电子电容加一下锡!

网友:
压下北桥。不行了换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C1吗?电压正常的话,你换内存试了吗?机器显示什么代码吗?说的不明白,请详细说明!

试试被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北桥....BS一下楼上的这些人...如果AMD的U先换一个试下...看你的是一代内存的板的.....如果754的CPU 80%挂了...这些正常洗槽

网友:
看到没这才是高手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又不是电压一个。